运气好,整好个进水X200

楼主(2010-10-22):
来个客户带个X200,说是早就不能用了,放了好久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坏的,接电流表,不触发。
报好价格,让客户去转转,然后拆本子,拆开后,摘下散热片,揭掉黑色绝缘纸,揭下来的时候发现掉件了,标着20R0的小电阻,在它的边上还有同型号的20R0电阻,两头的焊盘已经氧化,主板上的焊点也已经氧化,洗板水清理干净,背面也擦干净。经过测量是两个并联的电阻,20R0   应该是20欧。找料板也没找到,只找到两个220电阻,于是乎把两个电阻两边先焊上,再分别焊上一段导线,焊到主板上的焊点上,测量下没有空焊,最小系统法,能触发,装好机器,开机进系统,试机两个小时没有问题,打电话等客户来取。
本人不会修本,只是偶然的运气好,换了两个小电阻就亮了,而且阻值还不一样,感觉像是精密取样一类的电阻。

如图:红框为两个电阻,黑线为需要连上的地方,简单的焊好后,用高温胶带粘好,OK!

网友:
楼主真是好动气哦,但修本光靠运气是不行的,关键的还是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