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 到手花一下,测试后再也不花了,心虚啊。

楼主(2010-10-22):
自己一个8600GTS让我爆桥后,去淘了个花屏的8600GT,心想都是G84核心,何不换一换GPU可以用。
那知道这8600GT上机测试第一次花,开机黑白字时有红块,进系统打开文件夹,文件夹界面有断续的竖绿条。
就用软件测试一下,都报0,按上驱动竟然全好了,魔兽世界都彪了小时,热 冷都启动过。

无果, 心虚了

网友:
侬运气还真好啊

网友:
显卡长时间不用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再次用上电烧烧驱除了湿气就好了,一直用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不用取下放一段时间也许又会出现花屏的问题。

网友:
问题 骸是没解决  短时间 能 用指不定什么时候出问题

网友:
不是问题的问题。天天烧、月月烧

网友:
核心虚焊,问题还会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核心虚了,加焊一下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