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0 键盘两排键打不出!

楼主(2010-10-22):
今天遇到一个Acer Aspire 4530的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有两排键打不出换个键盘,等我把键盘换好,还是这两排键打不出来,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就让客户留下来,拆机看了一下,键盘是由WPCE775LA0DG这个接口芯片控制的,而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手头没有这样的芯片就清理了灰尘,裸板装上去试试,运气真好,这两排键竟然能打的出来了,马上装机,装好了以后竟然还是这两排键打不出来,真是郁闷!重新拆机,这次一个一个配件拆了试,把旁边的无线开关的压条排线去掉了竟然两排键都能打出来了,可能是这两排键里面有短路,导致键盘接口芯片出错打不出这两排键!

网友:
这是不是这机型的一个通病吧,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不错学习了

网友:
键盘进水了。

网友:
键盘排线可能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