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后才能正常跑码

楼主(2010-10-22):
一片775主板 第一次开机后部跑码 必须要短接复位键后才能正常运行 IO已经排除 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里没复位好?

网友:
在开机针的正极跟复位针的正极中间加了一个二极管,用二极管的原理来让触发的时候同时拉低复位针电压。不允许复位的时候拉低开机针电压
http://www.whpc120.com/show/?13-84.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由于南桥不能自身复位造成的,查一下PG信号的线路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个情况,换个电源就没什么事情了

网友:
电源绝对是好的 ...那就是BGA的问题咯

网友:
不能自动复位,检查一下ATXPG,VRMPG,南桥工作条件。或门电路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