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跑00FF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22):
请教各位大哥修跑00FF的板

网友:
先量cpu供电管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直接跑00 FF,就是CPU不工作,排除CPU坏了,那就查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几个人能答得出来。
里面也只能修修简单的CPU供电,复位,时钟。北桥供电,时钟复位。

其他CPU---北桥---南桥----BIOS的总线的数据传达,很难弄得清楚

网友:
先查CPU供电。一般是管子烧了。

网友:
先把复位搞出来,搞出来还不行,刷程序,还不行,那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