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外接和内置无声维修!

楼主(2010-10-23):
945主板前置和板载接口都无声!在系统里能抓到声卡!芯片是ALC888,边上一个管子的电压是12,5,和4.1V,不知道对不对!大家看看如何让维修!
芯片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把芯片换了,大多就搞定了。

网友:
拔掉前置直接跳线试下

网友:
是ALC888的能不能用ALV883代换吗?谢谢!

网友:
好像不能代吧,见意你换同样的芯片。

网友:
用挑线试试吧,我前两天也弄了个这样的,当时没弄好,睡觉时突然想起来有可能是跳线,第二天一看果然是!

网友:
883和888应该可以换,我的经验是型号比较接近的都可以换。。换了这么多次就一次不成功。。

网友:
建议换同型号的声卡芯片

网友:
4.1V有点小。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