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双飞燕X3鼠标成功一例,带图纸。

楼主(2010-10-23):
故障现象:USB双飞燕X3光电鼠标,接上电脑,提示无法识别USB接口,无红光。

1、拆开,发现主控IC是HT82M21A,上网找到电路图
2、测USB线通断,正常。测对USB地阻,发现绿线(USB+)对地阻值0,短路。
3、跑电路,查测绿线(USB+)相关电路、元件正常。
4、拆下绿线、黑线(地线VSS),测阻值,发现还是0。剥开一段USB保护皮,再测,发现还是0。再剥,再测,正常。
5、剪掉电有问题那段,重新接上。接上电脑,故障排除,一切正常。

网友:
我还没真正修过鼠标呢,只是换左键的多。下次有机会试试。好的鼠标值得一修。

网友:
值得一看,过去扔了好几个老鼠标。

网友:
有实践就有经验!

网友:
所有鼠标接线都容易在那个地方坏,剪掉重新接上就行。

网友:
左右键都用换过 电路知识才来学.. 以后也有机会的 哈哈~~~

网友:
鼠标大部分都是线出问题,主要是两端,容易断线,你说短路是断路,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