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家园 SH7166 更换灯管后,一对灯管不亮

楼主(2010-10-23):
阳光家园 SH-7166 ,高压板为HPC-170D-1 REV:B
原来故障为开机3秒黑屏。亮的时候看,屏幕发红
没多想,屏幕发红,更换发黑的灯管,4根灯管换了3根
插上去,发现只有一对灯管亮,另一对不亮。更换灯管位置,发现另一对灯管是正常的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请指点一下,是哪里保护了?

PS:图片左上的那对不亮。。。仍然是3秒后黑屏

网友:
元件面右上边那个高压输出变压器, 看来像初级已烧毁!!

网友:
换变压器吧。应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用外接灯管确定电源板和高压板正常,那接下来就只有灯管了。
换灯管时最好是全起一起更换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测试下高压板是不是好的,确定故障是在灯管还是高压板。

网友:
外接灯管不行的话,应该是变压器坏了。具体的还要楼主把各项工作条件都要去测一下。

网友:
去保护,不太实际。。灯管是好的,那你就查下那几个变压器吧,把变压器对换一下,看怎样?

网友:
你能确定灯管的确没有问题,那就是第一个图的右边高压线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