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显卡断线维修实例:

楼主(2010-10-23):
手中做显卡:做坏几块DV2000 945独显主板。一直没修出来,今天又来了一位换新显卡的客户。换完以后:上机测试重启屏闪故障,因为新显卡是无铅的可能没做好,让兄弟们又加热了一遍\完事装机又出现了和前几块同样的故障。开机:灰屏,灯管能点亮、LCD 3V能上屏、就是信号不上屏。想想真上火,这不欺负人吗。恨下心再修修看吧。回忆一前修的思路:对显卡从新换过,测过各电压,换过北桥,换过显存芯片,从屏线口打过阻值均无检察出故障。首先再次检察显卡以下供电。

均无发现:不对的地方,心静下来想一想,再从显卡底路测测小电容上的电压,这时发现有一组不到1V的电压,心里有点怪、顺时针就追线上去到了小电感L7再往上就扫不到了。再打开图看看,发现是和U55接着的。U55输出可是18V这电压我测过正常啊!心想可能断了线,难道故障就在这,唉心太大意了、每次修测18V总是测U55,就不知测下L7
立即:从U55输出18V-SOL7电感上,接上屏、上电呵久违的HP出现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好的很。再依次连好下三块主板,都亮了。心中非常的喜悦!之前在论坛 里看到
也有人遇到过此情况。在四处问药,但愿:你看到贴子也能修好,所以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
恭喜楼主  一好三台

网友:
HP是通病,楼主是经典

网友:
三台机器都是一样的故障,这不会又是HP的通病吧

网友:
楼主真是有毅力,我早换板了

网友:
我前两台都是换板:但老出现此问题,不解决心闷啊

网友:
支持楼主,要是我也换板了

网友:
怎么LZ这么多板子这种故障的?……一直都没碰到过呀……

原板子有修过吗?LZ是直接换新的还是加焊了不行再换新的;用什么型号的返修台温度到多少?

估计BGA做多了导致板层断线

网友:
难道这又是一个HP这种机器的通病?那除非是1.8V供电的内层线路设计缺陷了。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主板,楼主真够仔细的,以前都是量量电感的电压,象这样量显卡附近的小电感还没量过。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问题很经典!但还没有碰上!

网友:
短线??是不是我们在做桥时候烧断的
?、

网友:
非凡的毅力,换作一般人早就换板了!

网友:
可能此板设计:1。8V线溥再加上高温易出现此问题吧

网友:
挺好的,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宝贵的经验。。1。8V电压工作条件很重要。。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吧  我自己用的就是DV2000的笔记本 以前没有升级版显卡的时候已经修过三次了  后来有了升级版的显卡又重新换了一个  中间没有出现过楼主类似的问题  是不是楼主做BGA的时候搞断线的啊

网友:
从此总结经验了,就是量电压就量最靠近芯片的电压,包括电感和0欧电阻等等,不能直接在弄好的测试点上量!

网友:
DV2000 我看见都害怕做坏几块主板了,谢谢楼主经验,晚上又来翻出来修修看.

网友:
我做一块dv9000的前后做了北桥 不下于十次  也没有过这种问题 呵呵

网友:
看楼主那图片是用土炮做的显卡吗,板子烤的很黄

网友:
正规的BGAxxxxxxR550产品。这板子被多次仑奸,所以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什么BGA,这么牛

网友:
非凡的毅力,换作一般人早就换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zm 5860 在深圳拿的 10500  呵呵

网友:
呵呵,说实在的,个人觉得此板非常结实,这个板我只是第一次做的时候做坏了,此后就没做坏过

网友:
呵呵,个人觉得此板还是很结实的,我只是在第一次做这个板的时候做废了,此后这种板都没废过

网友:
经典故障,好帖子

网友:
这个维修经验分享得太好了,非常详细,能让新手都看懂,图文并茂,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
V3000加焊一次不好,再加焊一次能好,但是V2000感觉第一次加焊不好,再加一焊一次成功率就很低,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加焊两次不好,就给重植,重植也不行就换显卡但是还是不好,无布耐就给客户换主板,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我也感觉有可能是断线,但是自己水平有限修不了。楼主太牛了。顶

网友:
我怎么和你的问题一样呢?真的哦

网友:
呵呵,来论坛总是有收获,以前碰到过一次直接换板了,像这种小电感还真的没有去量过上面的电压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 很楼主现象一样的 不过原因不一样
那时我们反复加焊 L7变得有阻值了  花了好多时间才查到
不过后来还是换板了  那板焊的次数太多了  怕不稳定

网友:
同样的灰屏毛病,明天我看看,是不是也这里断线了.真是这样的

那这条线还真容易被烤断

网友:
我碰到过好几个dv2000的,做显卡做了好多遍也不行,没有系统量一下,学习了!

网友:
早上一上班就验证这个问题,确实是.量了一下L7 和U55之间不通,直接飞线,就亮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以前有好几块也是这样搞到最后死活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问题,也是HP的V3000的板子!有时间拿出来试试看。

网友:
居然3台都出现了这类问题??

网友:
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但是好像听别人说过。我倒是修个几台这样的故障,是屏码片坏的。

网友:
除胶的时候一定小心不要挂了 pc板子!!!

网友:
经典,看了收获很大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

网友:
修到过一次,记得当时从U1飞的线

网友:
绝对经典 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收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桌茂R550BGA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要是被客户看到你修的那个板子不知道是啥想法呢

网友:
果然不通 飞线OK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