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7明基维修的经验

楼主(2010-10-23):
今天接到个17明基标屏液晶,客户说开机亮几秒钟就黑屏了,(嘿嘿:这不是明显的高压条坏了嘛,心里都在偷笑了)拿到自己的电脑上接起,果然几秒就黑屏,再开,也是亮一下就黑了,给客人报价120元,拆开机壳仔细看了下,没明显坏的地方,接上220V市电用万能表测了下电源板和驱动板的连接线各组电压,找到个5V,边上还有个2.5V的,再到电源板找到个17V的电压,行了,小心断开电源板和高压板,找了个通用高压板接上,以为就搞定了,接电开机测示,晕,还是老毛病,难道不是高压板,是灯管坏了?拿起点屏装备接上,一切正常,难道问题出现在驱动板?拿了个通用驱动板接上,果然不黑屏了,看来问题真的在驱动板上(通用驱动板只要找到电源板上的5V,接地和控制线就行了),可是手上只有宽屏的驱动板,就算有标屏的,换上了OSD还是个问题啊,还是看这个驱动板能不能修好吧,想了想出现这种问题有可能是虚焊了或有短路的地方,仔细看了看,没找到有虚焊的地方,用万能表东测测,西测测,(本人学徒级的哈)好像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啊,迷芒了,咋办啊,(客户就在边上啊,紧张啊,只好给客户说,你留个电话吧,修好了给你打电话,)把刚才自己断开的部份再慢慢接上吧,接上这个驱动板再试,一样的毛病,用手摸了摸各电子原件,也汉感觉到有发烫的地方,拨掉电源和VGA线,再接上电源,没接VGA线了,开机,电源指示灯由绿变红,(怎么回事,好像又对了呢!)接上VGA线,晕,马上又断电了,,连续试了几次都一样,看来真的是驱动板有短路地方,可刚才并没找到啊,又用万能表测VGA边上的几个小三级管,果然短路了,刚才也测过,并没发觉短路啊,怪了,想了想,刚才是并没有连接到电源板上测的,把驱动板和电源板断开,测同样的地方,不短路了,难道是电源板上有短路的?可刚才接通用驱动板又一切正常啊,想了想这个驱动板多了个2。5V,会不会那个电源过来的2。5V短路,测了测,果然这个是短路的,顺着这个电路找到个开关三极管被击穿了,找了个坏板子拆了个三级管换上,(管他一不一样哦,字都看不清的)开机测试,OK了,大功告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2.5V应该是5V电压,后级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对不对?

网友:
不对,5V电压是另外一组,2。5V本来是3。3V,也不是后级短路,是前面一个三级管击穿

网友:
3.3 是直接给按键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V应该是12V吧

网友:
3.3V是给按键板供电的吗?那为什么不接VGA线,显示器能正常由绿灯变成黄灯的待机状态呢

网友:
这个好的经验,也比较少遇到。

网友:
是啊,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明基的,电源板起火烧来没法用了,找了个通用一体片,接上驱动板5V EA 地线,点不亮屏,,看到驱动板上有个3。3V,由于一体板没3。3V就把5V接到上面,屏到是亮了,但又没信号,结果还把驱动板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