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通电后一直闪现AOC

楼主(2010-10-23):
AOC 19宽屏 具体型号忘了
显示器冷开机一直显示AOC    通电大慨1,2小时后   才可以正常使用
高压板也改过  还是不行

网友:
刷一下程序看一下哟

网友:
你先查下驱动板输出的EN信号是否稳定?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可以用通用板先确定故障。有条件可以写下程序

网友:
看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反复重启?

网友:
支持4楼,把按键全干掉 试试  按键有问题很有可能引起类似故障

网友:
今天我把 电源  高压板一块全换了  终于好了
悲剧的是    就找到个2根灯管的 板子 有点暗  但可以用了

网友:
那你可以修修电源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板那一部分是好的   先就改了高压板试过的

网友:
驱动板的主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板没问题  现在总算修好了

网友:
说到底好像还是电源板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  但实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只有这样了    那次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电容全换了 就好了    这次就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上的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你换了压板故障一样,把高压板,电源板一起换了就好了,那应该就是电源板有问题啊,你又怎么确定电源板是好的呢

网友:
应该不像高压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板的电容呀光藕不良带不起负载

网友:
换驱动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