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老机器 LOGO 要等很久才过的

楼主(2010-10-23):
今天客户拿个 DELL的机器来修 挺老的了
说是进不到系统    要现  什么F1     当时我想挺简单的
开机   进bios  就按照现在的机器 的一样设置了下
结果再进系统  在logo 那里要等很久在能跳过去   我又怀疑是不是硬盘出问题了    下硬盘  MHDD   没坏道
很来又怀疑是不是主从 自己选是不是不行 又设置主从 结果还是悲剧
   还好客户  说今天来拿
在昨天下午  终于  搞定了   原来这个DELL   设置上  要用主  必须把从关了要从旧必须把主关了
不知道还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
么有碰到以。。。

网友:
他的BIOS界面是不是最常见的那种设置。是不是都是IDE接口的。还有你是不是连接了光驱意思是说把硬盘要选择主 还是启动项第一项要选择硬盘????

网友:
有啊,DELL怪问题多着呢,你要多加内存,或换掉它原来的内存,CPU 显卡什么的,都要改BIOS 不然就非的按几次F1才能进系统

网友:
有时先按F3再按F1就可以解决每次出现的F1,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到LOGO时还没有开始自检吧,我一般都是奇怪问题先刷BIOS

网友:
惠普的新机器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至今未解决。打客服说不是主板的问题。COMS设置又看不懂。

网友:
到LOGO时还没有开始自检吧,我一般都是奇怪问题先刷BIOS
......我没有的运气好。。但是我每次都是搞南桥解决了问题

网友:
楼主DELL的机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
学习了··可惜公司里没dell电脑·没法具体实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   好久了  当时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