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LG显示器高压怪病,开机闪下就灭

楼主(2010-10-23):
手头有台LG显示器,开机灯闪下就灭,拆开电源未发现电路损坏,高压控制IC使用的是OZL28GN,8脚的贴片,此IC查不到资料,请大家帮忙找下,我直接短接ON/OFF控制信号,有时候又能亮,感觉不稳定,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了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LG显示器出现此故障多半是灯管有坏的,还有一种就是高压包坏了。用通用高压点下吧。L

网友:
你线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外接一下灯管

网友:
用外接灯管点过,一样的,

网友:
电容是不是大肚子了?

网友:
ykl8
的帖子
你外接个高压条,看看是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你改个高压看看,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既然外接灯管故障一样,自是高压板有问题。电源板电容正常么?有问题先换掉。你如果对高压板电路不熟悉,建议直接换高压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