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30 logo后黑屏

楼主(2010-10-23):
惠普630过去logo之后就黑屏了,软重启不行,只能强制关机,硬盘没事,内存换了也不行,做系统根本不引导,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再不行考虑南桥吧

网友:
先的考虑是不是先清一下风扇的灰呀,检查内存,显卡虚焊,超级i/o虚焊,电源,机器没装好,或绝缘不好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重新植球都不行,最好换了个好了

网友:
拆机看主板上有没有芯片虚焊

网友:
应该是BOOS的问题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用纯净版的装,引导有问题!GHOST版的系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