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 B2000换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0-10-23):
大家好!请问客户拿来一台B2000电源接口和一个USB接口坏了!但是机器能进系统!我就把电源接口和USB接口换了!注:USB和原来的外形一样的从别的机器拆的!现在是开机就定在了HP COMPQ的界面过不去!按ESC F2 都没反应!请问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另外再换过USB接口呀

网友:
你有没有打换好的那接口之后,打阻值都正常吧

网友:
那应该是其它还有问题,换个接口一般不会那样的

网友:
看接口焊好没,usb口定义跟原来一样不一样

网友:
已经搞定!我又换了一个USB接口就OK了!谢谢大家!下次还是要注意看是否一样的!

网友:
USB有2种脚位排列的。换错了就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