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U305

楼主(2010-10-23):
故障 不认声卡 猫
此板 除了声卡猫不认之外一切正常基地下了图纸发现ALC268  10PIN 无电压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波形 11PIN reset# 无电压 确定南桥问题
结果 换了HBM南桥 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类故障大都是南桥,不过楼主还是先查清再动手,值得学习

网友:
老大分析的,查的很仔细啊,靠的是科学的判断啊。请问10pin是什么脚,定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