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FAST N5M2AA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10-23):
富士康代工的一片 WIN FAST N5M2AA主板不定时掉电:
看到CPU供电的6个电容4个鼓包,规格是6.3V 3300UF ;找来电容换之,由于手头现无3300UF的电容,则6个电容用6.3V 2200UF规格的代替.换好之后,裸板试机,自检过后还是掉了.
  此板在不掉电的情况下使用一切正常,出现不定时掉电的时候,有时自检过后就掉,有时进系统进度条的时候掉,有时到登录界面的时候掉电.有时一天掉一次,有时一天掉好几次.
  唉,单桥上的散热器也处理过了.打过板上的供电部分对地阻值也无短路现象,量所有电压也正常.
由于可以开机进系统并能正常使用,不知道如何弄,是桥的问题吗?客户拿过来时可以开机时,只是偶尔掉电,万一动了桥开不起机就不好交待……有经验的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正巧 我这也一台随机性死机的  换的散热器

网友:
去买点大电容换回来试一下。看看CPU风扇是否卡紧,看看场管有没有烫手的,不行把电源管理一起换掉试一下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你试试 有时开机进CMOS里呆着都会掉电 200台机器的网吧用这个板,用了两年半后基本天天都坏
那个桥上的小风扇太不耐用了 3块钱一个风扇天天换,麻烦死了 有的网吧里干脆把小风扇和那个烂散热片扔了,装大的散热片
你还是动桥吧  大不了赔块板 就算修好也很容易返回来的

网友:
使用掉的问除了电容一般都是散热不良桥空焊加焊桥吧。

网友:
电容你也可以拿10V3300的代换  估计还是和桥有关系

网友:
桥空汗了,掉电保护,加焊桥吧,祝你成功

网友:
N的掉电一般都是空焊引起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2200UF的太小了  换大一些的

网友:
估计这个跟电容没关系,不掉电时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印象中此板刷BIOS可解决。原因是BIOS误报CPU温度过高。断电保护!!!不知道楼主是否和我说的板子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跟电容的容量有一定的关系吗??

网友:
是不是电容换的太小了,还有可能是桥空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