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老爆的问题

楼主(2010-10-23):
  我用的某品牌液体助焊剂,在加热到一定温度时,在桥的下面就有爆裂声, 桥下面的锡就挤到一块了,当然就失败了。
十次有五次有这情况。不知是啥原因,干桥的时候都提心吊胆了。换了其他的液体助焊剂也不行。不知是啥原因,有碰到的朋友没

网友:
一般加焊南北桥最好用BGA专用的焊膏,普通的焊膏腐蚀性强,熔点低。不适合

网友:
适量就行,不要太多,多了也容易失败

网友:
用好点的助焊膏,象amtech的,小岛的,都很好用

网友:
人家用松香水都好做,技术问题,升温太快了

网友:
用bga装用的

网友:
搞多了  还有温升有点快 助焊剂沸腾了 出气泡吹歪了锡珠

网友:
我想是助焊剂的问题,换一款好一点的试试吧

网友:
确实,用松香水都能做。。。液体的助焊剂来做BGA的话,预热-保温段(基本上是在150℃-180℃之间)时间适当延长且升温不能太快,目的是让助焊剂中的液体充分挥发掉,待液体挥发的差不多的时候即可进入回流段(215℃-245℃,具体温度视料板是有铅还是无铅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温度没掌握好吧,应该一点点往上升

网友:
用了液体松香水做了无数。你的问题在于升温太快了

网友:
我也是比较喜欢用松香水的,一般先100度预热哈,再恒温220度,蛮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