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跑28.换了BIOS和北桥还是一样?2个内存槽的跑28. ...
IBM T60跑28.换了BIOS和北桥还是一样?2个内存槽的跑28.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10-23):
IBM T60跑28.换了BIOS和北桥还是一样?2个内存槽的跑28.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内存排阻,内存供电,

网友:
换块U 测试下,量下内存槽附件的小元器件/

网友:
检测一下内存显卡等供电正常不,稳定不

网友:
找个二代阻值卡打一下。

网友:
28没有检到内存。。。用示波器量下内存的SPD看看有没有正常的读取到内存

网友:
28没有检到内存。。。主要是由系统总线识别的 SCL SDA ,由南桥管理的!可以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