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SATA硬盘设置成RAID模式才能启动?

楼主(2010-10-23):
昨天修了个华硕主板的机器AMD4000+双核VIA南桥。上的是串口160G的硬盘故障是一进桌面就重启。只要在CMOS中SATA模式中设置成RAID就正常了。。为何。。我检测硬盘内存CPU电源都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
桌面

网友:
你装的系统是ghost版本吗?有可能驱动装错了,重装系统时不要装自带的驱动。手工装驱动试试。

网友:
我试过了重装系统只要一装驱动就重启不能到桌面。

网友:
这个是一块硬盘吗?是不是两块,做的Raid0

网友:
就一块盘ST SATA160G

网友:
全部的驱动还是某个驱动

网友:
应该是某个驱动不对导致

网友:
驱动问题,用原版安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