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时钟

楼主(2010-10-23):
最近修到的板子大多都是CPU无时钟  郁闷中   这个问题貌似很不好解决  一直没啥思路  补充一点  小弟对主板时钟始终盲目   请各位大侠传授一下主板部分无时钟的心得和经验  主要是CPU时钟   谢谢了

网友:
先查各项供电,只有供电正常了才会有时钟。查时钟有无电压,查晶振有无电压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CPU时钟一般是由时钟IC提供,这个故障应该不多见才对。有故障也是很好维修的啊

网友:
先查别的时钟比如PCI插槽 IO BIOS的都正常线路也没有断的直接换时钟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主板CPU时钟是时钟芯片直接给的
AMD的是要装上U后才有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