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自制的植珠“台”。

楼主(2010-10-23):
之所以说加引号,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台。

闲话少说。动手。

取一弹性刚丝,我的是从监控BNC头上取下的。按芯片尺寸折成如下图所示形状。

用金钢锉在如图所示位置锉出凹槽,以方便卡住钢网。

下面这个是锉好的情形。锉得有点不工整。汗……

卡在钢网上的效果。

做好卡子,现在开始动工植珠。

在芯片上刷一层肋焊剂,可以用BGA焊油,粘性大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助焊,二是粘住锡珠。
将钢网对正放在芯片上,将做好的卡子卡在芯片与钢网上,起固定作用。情况如下两图。

取一张A4纸,折成如下形状:解决锡珠回收问题。

(为了不使自己的工作白干,先保存了一下。)
继续:

将夹好的芯片和钢网放在纸上,自然形成一个坡度,将锡珠从上沿倒下,自由滚下,完成植珠第一步。

检查一下有没有空穴,进行补珠。

将一套东西放在BGA机上

打开BGA,按正常BGA流程进行加热。因为有钢网的原因,上、下加热可以比正常值高2-3度。或选用无铅曲线。(咱的珠是有铅的)

这就是植好的芯片了。

总结:植珠头痛的是钢网与芯片对齐,在植珠时老跑偏,造成珠与焊点对不齐。有同仁用磁钢,但效果不太好。用一钢丝固定,简单,方便,可加热,解决加热时变形问题,一举多得。实为“居家必备之良药”。

网友:
纸槽挺有创意,我一直在用一个大碗回收。

网友(点评):
我用卫生纸 回收希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修好快啊,已经完成了。刚才为防止丢失,先存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桥上先焊上两个锡珠,钢网就不会跑了。

网友:
挺有创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试过,不行,珠太小,还是会偏。

网友:
太折腾了……费时费劲^

还是单枪匹马,一钢网一风枪

你这值得也不漂亮哈……LZ珠子也用小了

网友:
创意不错,不知道固定起来方便吗

网友:
定位四个角 这样工作起来比较好

网友:
太麻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的这个是848芯片,是大芯片。小的就不用固定,直接做了。

网友:
有创意,植0.5珠时,有时手一抖钢网就偏了,下面的珠也就........这个方法我也回去试一下。

网友:
创意很好,不过放好珠风枪直接加热就好了,不用上bga吧,太浪费了

网友:
还要改进,

网友:
用直接加热的钢网  往芯片一盖 倒珠 再一把风枪  3分钟都不用  就植好一个芯片了  BGA 浪费电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没有机会尝试。。。没想到还真的可以这样做一,呵呵

网友:
有些东西就是要自己改造一下才好用,支持LZ

网友:
挺有创意,多练几遍也就熟练了。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就是不能大小芯片通用.我自己做了个大小芯片通用的植珠台。还有加热风枪就可以了,上BGA有点点浪费.

网友:
植株用风枪就行了

网友:
我的 也是这样搞得 用白纸折

网友:
你植这个花了多久呀``

网友:
好是好就是费钢网,清洁麻烦。

网友:
不知道你下钢网时候麻烦不?

网友:
有创意,但我感觉钢丝卡容易移动错位。

网友:
有个问题,钢网受热之后不会变形吗?我的钢网受热就变形了,晕

网友:
明天我得试试,今天弄了几个NF4的桥都没弄好。

网友(2010-12-17):
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呵呵。俺唯一骄傲的是纸做的盘子。——大修也说好。

网友:
熟练了一般都是手动 喜欢8X8厘米得钢网 不喜欢加热得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长见识了,一直不太明白钢网和植珠,现在有了图就明白了。

网友:
有创意。。。我们一般把网拿下来,用风枪吹。。。。那才叫技术。。。显存一粒一粒摆上去的

网友:
我换PSP CPU用的0.25的珠子, 风枪上的珠子, 技术上要求很高, 掌握不好 ,珠子乱跑,焊膏要求不多不少刚好满足珠子回位需要

网友:
我吹珠的时候只用上加热就够了。开下加热太浪费电了。有铅珠210度管你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