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10-23):
刚换的t43主板 机器能正常开机 ,但是高压板灯不亮,开机后无线的灯亮,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引起的?高压线也检查了插好了。

网友:
看屏线是不是有不通的

网友:
看下外接亮不亮先判断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才好下手

网友:
你的灯管线被压住了,我也遇到过,螺丝上紧以后灯管线可以拉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现在显示是正常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现在显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错你的问题了,以为你说灯管不亮。然后弱弱的问句高压板灯是哪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