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过内存求救

楼主(2010-10-23):
开机后跳到0.5到0.6左右就不动了。灯板跑345,表示不过内存,动过北桥,内存打阻卡的组织正常,电压也有,上拉电阻电压也正常【1.25】,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了
紧急求救

网友:
处理内存槽,加焊,检查内部接触脚

网友:
已经加焊了内存槽,还是一样

网友:
有时加焊是不可以,可能需要更换内存槽

网友:
换IO 试试吧 我以前碰过这样的问题 试好了 告诉我

网友(2010-11-25):
核心供电 上拉电压 REF 系统管理总线 信号线都查查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Q99电压出来没啊

网友:
要不在动动南桥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T40不过内存大都和BOIS程序或者是IO坏

网友:
说的要详细点呀大家才好帮忙

网友:
动过的北桥你现在确定是好的么?

网友:
你注意下内存上系统管理总线 (用示波器测)在CPU过完后 2条线上有强力的扯动 要是没有考率下U49和南桥!

网友:
优先考虑南桥,没问题的话你看下是不是座子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