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在系统拒绝访问,在安全模式可以打开

楼主(2010-10-23):
我家的电脑接u盘之类的接上去打不开,提示拒绝访问,于是把主板的驱动重新装了下可问题依旧。在安全模式下可以打开。郁闷啊
电脑

网友:
正常模式里把usb的那个省电功能关闭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一,郁闷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啊!

网友:
系统重装过呢

网友:
把U盘拿到别的电脑上看看是不是也不能打开,如果是就是U盘的问题了,就要重新刷固件,可以在百度查刷固件的知识。

网友:
在别的电脑可以打开

网友:
测试U盘的供电,安全模式下有的设备处于省电模式。最好你有没有哪种2个口插在主板的USB口,1个口插USB设备的,用这个弥补下供电和电流。最好测试下你的USB电压和电流,电流在750MA

网友:
插别的东西也不行的

网友:
你是插U盘在主机前面,我的移动银盘就是前面USB供电本身不足,插入后面的USB接口试试OK。

网友:
接口都试过了

网友A:
可能是南桥 供电问题哦!

网友:
什么东东啊,供毛电。。。安全模式能开,百分百软件问题。
是不是你没有用管理员登陆啊,或者你的用户没用管理员权限?
把U盘属性点出来 再点安全, 把所有权限加上

网友:
庭强
的帖子
因为你的U盘感染了AUTO病毒!用U盘病毒专杀软件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电脑装了杀毒软件,而U盘里有病毒的话也会这样。把杀毒软件关掉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电脑中病毒了.
杀杀毒

网友:
1是先测量下供电5V。2是换查主板上的USB查线

网友:
接口没有问题,U盘没有问题,重新装了系统,端口冲突应该也解决了,安全模式能够打开,桥也该没有问题,是不是需要重新设置BIOS呢?有些怪。静等佳音。

网友:
是病毒的问题 ,我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