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开机电流之上1,7几北桥特别烫,用手没法碰,换了北桥问题换是一样。求解

楼主(2010-10-23):
本子来的时候短路,是因为,Q505和Q506引起的。裸版接屏开机正常,装机后发现又短路。
接着拆机,加点发现电流特别高,手摸北桥,特别烫根本没法碰。。用表测北桥 ,短路,用BGA干下北桥 ,测板子不短,北桥也不短。值球,做上现象还是一样,北桥也换了新的也不行。
球解。。

网友:
集成CPU。。。。显卡也是集成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供电有没出来的,仔细查查供电

网友:
三星X05开机电流之上1,7几北桥特别烫,用手没法碰,换了北桥问题换是一样。求解  是不是你是带着电池看的数值,去掉电池再看看开机电流吧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没有出来的,缺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裸版上的点,没有加电池。。

网友:
由供电没出来,你测一下北桥的供电对地阻值,然后是没工作

网友:
R121 122 123 89这几个电阻没有, 不知道是做BGA的是都掉了,还是板子本身就没有。
??

网友:
其它电压有没有出来。少电压也会很热垢。

网友:
这几个电阻是本来就没有的 放心!

网友:
查北桥供电,应该有供电不正常,(电压波形,阻值,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