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9S 花屏换显卡后不亮求助

楼主(2010-10-23):
这机子以前换过很多显卡了。但这个机子换了显卡后就是不亮。换了两片新的显卡,把它以前的显卡也换上去了,还是不亮。接喇叭能听到ASUS开机的声音。但屏就是不亮。不知道为什么,现在PCB已经掉漆了。不敢再换了。想问问这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黑屏啊,外接呢,接个外接试试,查查屏线,主板屏线接口,屏

网友:
外接正常吗,如果外接正常就查屏线电路

网友:
先刷下接口不行再查下接口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呀!

网友:
外接也没有,今天又接了一个机子。换显卡很轻松的就好了。这个机子换了就是不好。
电流上到1.16A后不动了。感觉像是内存不过。但是接喇叭都能听到ASUS开机的声音。刚又把挨着显卡的两个显存重做了。故障还是不变

网友:
也许是主板的问题,而不是显卡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