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2000 电流跑到1.35A 肯定掉电,一般是哪儿的问题? ...
hp nx2000 电流跑到1.35A 肯定掉电,一般是哪儿的问题?着急。

楼主(2010-10-23):
求解
开始不开机,北桥做完了能开机了,但是掉电,哪位师傅知道呀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先加焊cpu供电试试

网友:
板子已经亮了,就是电流跑到了1.53 立刻掉电
开机之后3 V 变1.4 5V 变4.6

网友:
楼主可否描述的再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