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onda nf4s

楼主(2010-10-23):
请教名位,一块onda nf4s 板子,直接开机点得亮,但重新启动就点不亮,刷新bios这后重打新启动行了,就是很慢,是怎么回事情啊?应该怎么解决啊?
点不亮

网友:
将BIOS刷回去吧,这估计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南桥复位的关系

网友:
NF 的桥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2013-08-18):
同意4楼,NF4桥容易空焊或者坏

网友(2014-03-11):
onda nf4s 板子BIOS在哪里下啊,发一个来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