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S70 外接正常显示,内接不显

楼主(2010-10-23):
SONY MS70  外接正常显示,内接不显
LCD和高压条接口的供电只有19.5V,其他的两个3.3V和5V都没有!
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准备换个北桥试试!
请问那位大师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又看到一个外接正常内屏不正常的直接干显卡/桥的,纳闷了~屏线,屏,主板屏线接口都不用检查?

网友:
建议仔细量屏线各个接口对地阻值,和各信号电压,还有码片检测信号的对地阻值和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搞不定啊

网友:
看看有没3.3V 要没开启就查显卡的开启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