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T40啊?(版主发错了,重发了)

楼主(2010-10-23):
情况如下:单独用稳压电源或者充电器(电源)开机进系统后,然后在系统下正常关机,
机器关完机后,就不能触发了,这时去量是没有待机电压3.3V,5V的和PHM4的43脚有3.3V,经过R866另外一端到TB和1631这一边就拉低成0.99V,就把电源拨插一下待机电压又恢复正常,又可以触发开机了,但是又进系统正常关机后故障反复这样!!
但是只要把电池放上去的话一切正常,,怎么开怎么关都一切正常~~~唯独单用外接电源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求助!!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主要是电容、二极管之类容易漏电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