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料板找什么架构好

楼主(2010-10-23):
笔记本的料板  找什么架构的用途好些呢

网友:
intel的绝对占优势

网友:
先收上几块不同的板子,边干边收吧。刚开始干的时候,大多数还是从网上定料的。---因为资金不是很足,所以我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不一定。料板就要求全。INTEL的多备些。

网友:
销量大的机器的料板,,,

网友:
什么价钱啊?能给个联系吗

网友:
特意的收料板就没必要了,有客户换下的主板留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你需要什么主板收什么主板了

网友:
没有必要专门收购的客户维修的坏板留下时间长了料板就有了

网友:
....一开始什么配件都没有  总得要几块料板啊

网友:
我都是随便找的,有芯片的最好

网友:
根据你当地的销量最大的笔记本来买,销得越多坏得越多,所以只买量大的料板。后面就根本不需要买料板了,会碰到换板的客户,剩下来就可以当料板了

网友:
Intel绝对是首选

网友:
感谢大家关注  准备都各搞几块!然后就慢慢做

网友:
inet多备点吧,没坏处的,另外那种比较容易坏的板也要备点,料板不要大面积维修过的,不要被拆的乱七八糟的就OK了

网友:
我这段时间为了找HP6230独立板上的一个小IC发了狂了,所以料板用到时方恨少。我是带桥和没桥的都备有。发现买料板统拿比较划算,按型号拿要贵很多。

网友:
INTEX的吧,,我这有很多NVIDIA有,都没有怎样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