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不开机,KB不出VSUS_ON信号.换KB无果.

楼主(2010-10-23):
机型:ASUS EeePC 4G
板号:ASUS P701
故障,不触发,无3VSB/5VSB(SW后才有).
KB3110能收到PWR_SW#信号,就是不出VSUS_ON信号.请看下面的时序图.

KB有+3VA供电,旁边晶振有波形.
VSUS_ON信号到两个地方,但点位图上只能找到一个.

上图信号可开启3VSB/5VSB/AC_VCC

上图在板上未找到,说明一下,此板的元件没有标注.点位图也不好用.

大家帮忙看看那个VSUS_ON信号怎么修出来.

网友:
查查GD有没有?

网友:
GND正常.GD是什么信号

网友:
唉   、整的真复杂!回家再学学 把

网友:
根据时序,PWR_SW#进去KB后,VSUS_ON没出来.不关SB的事,但不能排除SB故障已经引起KB不良.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ACOK,LID之类的信号,不行写一下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触发和BIOS没关系吧,硬启动都没完成,

网友(点评):
和bios关系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OK=3.3V
LID_EC#=3.14V貌似不正常.此信号能否解释一下,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好像是休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电源检测。sleep控制。

网友:
那可就没有思路进行下一步维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VSUS ON信号输出点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网友:
先看看EC 供电都满足了么  找个图纸看看  还有就是EC要发出这个信号  必须要和BIOS进行数据交换  你看看BIOS  供电

网友:
把你的图纸传上来,看看能分析到不

网友(点评):
若能帮我分析最好了,可留消息传图纸.

网友:
把诺山的这个帖子看懂了就修过来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6115-1-1.html

网友:
诺山的贴子看了两遍,有点明白.
发现我刚开始上传的时序有误,此上网本时序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插适配器时,VSUS_ON在待机时就有.
在只有电池时,VSUS_ON要在PWR_SW#后才有.
而维修时只插适配器,所以要以下面的时序修:
A/D_DOCK_IN-->AC_BAT_SYS--->+3VA--->VSUS_ON--->+3VSB&+5VSB--->VSUS_GD--->PM_REMRST#--->PWR_SW#--->PM_PWRBTN--->PM_SUSC#--->PM_SUSB#.
目前A/D_DOCK_IN-->AC_BAT_SYS--->+3VA-均正常产生,下一个信号VSUS_ON产生的条件就是EC正常工作,
而EC的工作条件:
供电:
+3VA=3.3V
+3VA_AEC=3.3V
时钟:
32.768有波形,老示波器打的,9.5成是没问题.
复位:
EC_RST#=0V,好像是不正常
AC_OK=3.25V
LID_EC#=3.19V
PM_BATLOW#=0V
EC和八脚BIOS的6个脚都通.无对地短路.

问题好像就是出在EC_RST#上,不知分析的正确否.

而FORCE_OFF#测量为0V,而FORCE_OFF#的产生由2个地方出来.

开关与FORCE_OFF#之间我没有量通.但我想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只是一个复位开关吧.

这个电路中MOS没有装,R119也没有装,直接过去的,R113的阻值也正常,+3V_THRM=3.3V,

网友(点评):
rst为0 不正常 可能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我啊  又看了一下上电时序  我个人认为  VSUS_ON是加电后才有的  待机时没有  我认为EC要输出VSUS_ON 前提条件是  南桥待机条件正常  能正常开机  然后输出SUSB#_PWR  开启电压+3VS 电压  给EC   然后才输出VSUS_ON  VSUS_ON将作为后面开启电压的Enable信号
以上是个人理解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给与指点

网友:
楼主 这信号 PM_BATLOW#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点评):
PM_BATLOW#应该是检测电池有无 的信号吧.因为只插电池和有接适配器时VSUS_ON信号出现时时间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你点评的都有问题

网友:
FORCE_OFF#是0V肯定不对,这是强制OFF了,LID高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force off 现在还没开启 你看看它的上拉

网友:
多学学,期待中

网友:
查下冲电心片有无问题!有一种情况就是南桥坏了会影响EC正常工作,前几天刚好修到一台上网本,N270的,也有KB3110,测RSMRST无电压,PWRBTN不无电压,ECRST无电压,EC 晶振有波型,PWRSW有跳变,把EC换了还是不行,最后,干南桥,干掉后,再测,所有电压跳变正常,RSMRST3.3 PWRBTN跳变正常,上个好的,直接亮机!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FORCE_OFF#目前为低电平。不正常。

FORCE_OFF#受PM_THERM#信号控制。

希望楼主看看

网友(点评):
取下U19后,FORCE_OFF#依然为低电平.说明待机时FORCE_OFF#为低电平并不是被PM_THERM#拉低了,

网友(点评):
取下U19后,FORCE_OFF#依然为低电平.说明待机时FORCE_OFF#为低电平并不是被PM_THERM#拉低了,

网友(点评):
关机的时候 force 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谢谢你发给我的图,你可以先把R100及R119取下来,看EC_RST能否出来,以及EC_RST出来后是否能够触发。顺便打一下FORCE_OFF#的阻值,U33损坏同样可能导致FORCE_OFF#被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D:
U33并没有坏,如果给其第5脚(CD,即FORCE_OFF#输入脚)飞一个3.3V电压,其第1脚(RST/OUT)为输出3.3V的EC_RST#信号.而现在待机时这两脚都为低电平(0V)

网友:
SB故障已经引起KB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E:
虽有所怀疑SB(怀疑原因:SB4脚的白胶有被人取走),但不到最后关头还是不动它,如果今天没有进一步的思绪,只能把SB干掉,

网友:
  看了一下 说说我的怀疑 ec的rst 不正常 还有 和bios是有关系的 其它的条件你似乎都查了

网友:
  挑开ecrst 看看是否还拉低 如果rst 不正常 和bios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楼上都分析的不错了  基本上都涉及到 我的建议是把FORCE_OFF# 全部拉掉,基本上ASUS的机器都这么设计来着 只有有一路电压没起来就会被保护掉!  BIOS可能更大点,因为只有EC与BIOS实现交换数据后才开启待机电压!个人理解

网友:
忘记告诉你一个信息 现在asus的官网提供的bios不是在编程器里刷的 而是在windows下刷的 道听途说 没有验证 你注意一下

网友:
在不能确定BIOS是否OK的情况下,所有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故障的进一步扩大。从目前的状况看,之前的时序已经完成,如果排除了BIOS问题的话,只有EC这一端的问题了,应该跟SB还没有发生关系,所以,不应该要去动SB

网友:
图纸呢? 发个上来看看,掺合一下。
期待结果。

网友:
郁闷,把BIOS摘了之后EC_RST#都是正常的,看来之前查EC_RST#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查EC的各工作条件,有条件没满足,或主板短路了

网友:
BIOS刷了个遍,还是不行,不会真的是华硕官网下的BIOS不能用编程器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