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疑惑,就是安装不上系统了……

楼主(2010-10-23):
一台明基C42的机器,客户拿来时开机电流到了一点几之后就掉电重启,修好之后,给客户装系统,装纯净版的 进到安装界面就黑屏,装ghost的进去后就停在光标闪的地方不动,换了硬盘,重新分区都不行……很不理解

网友:
大伙说说就是刚才掉电重启的问题,一般是南桥的可能性大还是北桥的可能性大呢?

网友:
换条内存   然后扫一下硬盘    !如果没问题   那就用慢装  的  或者拿到别的  机器上去ghost    !若是不引导  就是 硬件  咯!

网友:
北桥的  可能性  很大    但不要 执着终于桥 !!!

网友:
之前修过什么,结全起来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加焊过南桥跟北桥

网友:
我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用ghost复制完镜像,然后装回这个机器上,系统就安装上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在本机上就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