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78gm双敏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10-23):
开机风扇转动,上假负载,上管输入12v,下管接地脚0.3v,诊断卡跑c1c0停住 问下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一下内寸供电,换个Io看看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1。9v

网友:
下管拉地脚你测他做什么呀?C1 C0 有报警声就是内存的问题供电正常就查数据线刷BIOS。如果没报警就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个新问题, 就是我用万用表量完内存供电 管以后 再开机就正常,但是过了一个晚上在开机 就不的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量内存电压     时钟     刷BIO  S       北桥虚寒         等故障一一的查吧

网友:
重点洗刷内存及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