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保测量变压器的好坏

楼主(2010-10-23):
如题,,,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变压器的好坏,在不通电或外接的情况下面,,,

网友:
变压器分初级 次级 绕组 对照线路板分清绕组 拆了量看通不通 表面没有烧的痕迹 有没有漆包线的味道 一般很少坏变压器的 CRT二次电源的容易坏 长城电源待机的接300v的容易坏

网友:
看着图纸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