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12c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0-10-23):
sony vgn-c12c电池不充电,在系统里检测的在充电中,可是电量显示却在减少,AC接触良好.单独用AC,电池都能开机,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坏的可能性大。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比较大,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用几年了,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先换电池,再检修主板

网友:
不充电的,先确认适配器和电池都是好的再修主板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楼主差不多的问题,客户的机子是sony的山寨上网本,当时客户拿到店里时说,给配个适配器,客户的适配器接触不大好,我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我看了下适配器,上面标的是12V 4A。然后我就按照客户的适配器给配了个给客户,客户回去第二天又来了,说新配的适配器不能充电,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使用,系统显示电池在充电,但实际电池不充电还掉电。怎么会这样呢,奇了怪了。拿来万用表测量新适配器电压,难道电压不足?测量后发现,12V对的啊。再测量客户接触不大好的适配器,晕,山寨的就是山寨的,差点害死人,NND的,居然是19V的电压。标12V,实际是19V。山寨的东西害人不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