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TM150XH-P04

楼主(2010-10-23):
          三星LTM150XH-P04屏用乐华2033v驱动板刷LTM150XH_T01_SI6T_XGA_3V_MC7B_NA_5KEY.hex程序,按键控制都正常,就是显示器颜色不对,那位能给我支支招吗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程序不对你换个免刷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程序写错了,三星15寸要写单8(SI8L)的程序,你写成单6(SI6L)的了。。。。

网友:
这种板的程序要用什么软件写啊?

网友:
先測屏,屏好的再說,那樣的話,應該是程序壞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