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是坏了吗怎么修

楼主(2010-10-23):
一新购ST3500418AS硬盘,上机不认盘(BIOS里看不到),挂另一好机上做从盘试也是这样,开机时可听见硬盘发出轻微的“叽、叽”几声响后就没有动静了,这盘是坏的吗?

要修这样的硬盘该怎么下手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可能连马达都没转,电机抱死了,会发出这种声音的.

网友:
ST500G的硬盘都是这种通病,是坏了,,0磁道坏道太严重引起敲盘的.

网友:
st有问题、wd有问题,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买硬盘了

网友:
可能是通病,看了过去的一些帖子说可以修,真要自己动手修还不知道详细的操作方法,想请坛里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盘是修不好的,修好了也有很多坏道用不了。只能做数据恢复。还有在ST官网找一套ST固件看能不能升级你那个硬盘,,升的好就好,升不好就没办法了,升级硬盘一定是认盘的。

网友:
要数据的话有必要搞一下,不要数据的话在保的直接反厂,不在保的用专业工具开校准

网友:
在保就别折腾反厂,不在保在折腾吧

网友:
楼主你累不累啊,新买的那就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