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DB南桥用0.6的锡球,可以吗?

楼主(2010-10-23):
如题,手上只有0.6的锡球。有人试过吗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点技术。我试过。

网友:
OK的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珠子小点没关系的

网友:
可以的  小的应该可以代换大的    但大的不能替换小的

网友:
不行,要用0.76的珠子才可以啊!

网友:
技术好的话,没什么问题。最好是用大点的。

网友:
最好用大的,小的不好对,技术好的可用着试试。

网友:
嗯,还没尝试过,有时间弄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