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死机

楼主(2010-10-23):
   前几天一朋友买一台惠普的笔记本, 用40分钟左右就死机了,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什么型号?新的旧的?重装过系统了没?

网友:
新的  xp和win7都装了,不行

网友:
新的就找售后吧,现在的质量都很次

网友:
看看温度高不高

网友:
看看散热怎么样

网友:
看看内存或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新的不管是什么问题,一律找售后,不然售后没事干

网友:
直接找售后

网友:
15天可以换的啊,来这问啥呢?

网友:
搞仔细点大哥,什么型号?会不会又是什么门的啊?

网友:
刚买的,直接去换,过日子了,找售后。能不自己动手的,坚决不自己动手。

网友:
是的,千万不能自己动手的,特别是还在保内的

网友:
硬盘出问题的几率大些

网友:
这个 应该是典型的散热问题吧  或者虚焊 应该不难处理

网友:
新机。你不会也想着修吧。弄得顾客的机等下不能保了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型号的,大体说一下。

网友:
惠普的机器问题多 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什么好问的   建议你退货换别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