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跪求高手帮忙,笔记本电池不充电,但是可以放电……

楼主(2010-10-23):
一台戴尔1400的机器,客户送来的时候,只用电池可以开机,插上适配器也可以开机,但是电池不充电,换了适配器和电池还是不行,把客户的电池放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充电,把别的电池放上还是不能充电,急死了

网友:
在BIOS里看看能否识别到电池和适配器的功率,如果可以识别到;具体要测量主板上的充电电路

网友:
换个充电管理芯片 看看!

网友:
看你的适配器在别人的本上能充电不能,如果能就量充电电路吧

网友:
充电电路吧,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也不行,而且主板上也不缺元器件

网友:
适配器是不是好的呀     要确定的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适配器应该是好的,把别的电池放上去可以充电,把适配器放别的电脑上也可以充电

网友(点评):
有点矛盾,一开始说“把别的电池放上还是不能充电,急死了” 现在又说“把别的电池放上去可以充电,把适配器放别的电脑上也可以充电”到底可不可以呢?

网友:
量充电电路吧

网友:
接口处的电阻易坏,照着图纸量吧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和IO有没问题

网友:
不充电就一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吗  要看看充电电路 其他元件有问题没有

网友:
不要着急换芯片
首先看看电池接口的对地有没有短路
电池接口的信号有些跟IO有关系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该查的多查了 还是不行 我都服了

网友:
充电电路,和放电电路是分开的,修充电电路。。。。查充电IC的条件。。。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而其靠近接口地方的电阻容易坏。

网友:
在系统里的充电图标显示充电吗,如有那图标你可以换一个电池充电的MOS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