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NF55-94E2P-N 怪问题

楼主(2010-10-23):
      我这有两块冠盟的主板原先有一块主板就是自动掉电用1-3分钟就自动关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PU不过   昨天我测试那个自动掉电主板亮了一下就掉电了 然后在开机两块主板成了一摸一样的问题都是CPU不过我测CPU供电1.03付   这种主板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我怀疑是桥出问题了   问一下高手们有没有人遇见过着问题!

网友:
你量桥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原先有一块主板就是自动掉电用1-3分钟就自动关机,从这点就知道你没掌握主板检修的步骤啊。既然你2块板子都不行了,推荐你一步步检查吧,从ATX电源接口开始,看看黄色,橙色,红色线的对地电阻是不是有的比较低,有轻微短路。

网友:
昨天的那个CPU不过的今天莫名其妙的又好了    我做拉一下桥那个不断电的好啦!  我在测测那个不过CPU的

网友:
是AMD的CPU吗,CPU是不是坏了 。掉电板子很容易烧AMD 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桥的压一下桥吧,NV单桥好多问题是桥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压桥看开机点复位看一下是不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