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设备进不了BIOS(有新问题)

楼主(2010-10-23):
华硕P4P800-X能正常点亮跑马完成00,在不插USB设备的情况下能进入BIOS设置并能保存重起.但插USB(U盘)情况下有时候死在LOGO画面,有时能进入BIOS 2秒后死机,,USB5V供电正常的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着手查..不会又是SB的问题吧....求高手授教 谢谢
今天发现上CD的CPU不跑码  怀疑是BIOS出问题咯(等刷出来先哦,芯片是SST49FL003A的那个转接座老是校验不到22脚郁闷死)
估计的一点不假!是南桥问题,更换FW82801EB后解决!

网友:
查查USB的电阻电感是不是有变坏的

网友:
查看USB供电是否有跳线,另外电压5V不代表USB供电正常,USB供电电流也要注意,一般自己可以做个小的USB假负载,测试下电流。一般在500毫安以上才算正常。

网友:
是不是usb设备有问题

网友:
USB设备有问题没。 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SB坏了。。。。

网友:
查USB供电 数据 看跳线帽跳的对不  中间2针对地阻值小的 南桥坏  阻值大 可以加焊下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值,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试,不行的话就要查一下USB OC这个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线针脚阻值600左右 正常的,你所说的OC是5V供电脚吗?今天加焊了SB 无效。。。BIOS还没刷成功(座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OC不是5V供电,是南桥内部USB模块的一个供电,用来检测USB的电流的。这个电压一般在南桥或USB插针附近,一般是通过472电阻上拉然后再通过822电阻下拉给南桥

网友:
换南桥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信号为什么要被拉高  又被拉低啊

网友:
你那样的情况我这也碰到过  本来想用U盘装的后来搞的光驱
系统装好后 好像用的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我手上没有光驱 只有U盘做成的U-CDROM

网友:
USB的光驱先不要插上去,等进入系统后,再插上USB光驱试一下啊~我曾经也碰到过,不要是插USB鼠标的~你试一下吧!

网友:
进入bios把usb禁掉 然后再试一下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usb的问题了 如果是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和南桥联系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电阻接供电,一个接地分压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隔壁的借一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个道理

网友:
我的老主板也是这样。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