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23):
我是修电脑的,想学修
手机
,电脑用的稳压电源能修手机吗?0-30V,5A的
笔记本

网友:
一样 的,只是输出电压更小点,别的都一样

网友(2010-11-24):
手机原理及电路很复杂的,什么射频呀,中放、调谐解码、字库等等。杂版的有些不好弄,找不到字库

网友:
电流调小点,不然正负极接反了手机会冒烟的。

网友:
一样的修,不过就是电流的精确度小些

网友:
一样的 有图纸就好修了 。。。。。。。。。。。

网友:
最好不用,因为修笔记本的是恒流电源,遇到手机有短路时不会保护断电会直接冒烟

网友:
你得用微调档来调电压,再一个别弄反了,电脑电源电流大反了烧板。

网友:
把最高保护电流调到1A,电压调到4V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我是修手机的,想学修电脑,大家交流一下吧QQ401245288

网友(2010-12-26):
可以的。我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