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维修一台电视购物出品的:掌上电脑“触屏版!!

楼主(2010-10-23):
今天接了一台电视购物出品的掌上电脑。。  故障是,上电,不显示。指示灯一闪一闪。。
没别的,先撤开再说。。
撤开后,发现上电后,一个8脚IC超烫。。 IC型号是 RT8272// 。 在背面是一个大电感,这个大电感已经对地短路了。。 翘起一个脚,量的左边的脚连接到RT8272。。 右边还是短路,这是后继短路。。。 用表打了一下,啪啪啪响的。 用最简单的办法,电流法,烧!!!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烧的了,我就不说了。 烧的时候,摸电路板,发现问题的地点了。。 就在USB口旁边。。 原来是USB的供电脚短路了。。
旁边的3个电容短了。。 后更换掉3个电容。。 上电,指示灯稳定了。不闪了。。。  就插屏测试,,显示了。。
到此,一个小玩意搞定了。。 这顾客拿着这个掌上电脑跑了几个电脑城了。不是高手懒得搞,就是不会修的。。。    刚好我几天心情好,就帮他搞一下。。 。。 以前我遇到也是不搞的。。 嫌麻烦。。 ,,

请大家看图吧。。

网友:
还好,没有烧掉一大片,要是烧掉一大片,就麻烦了。

网友:
LZ字体有点模糊哦。。

网友:
总感觉烧板法不那么安全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法,烧,怎么个烧法?

网友:
随便什么画图软件都可以,我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  画图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调到 1V 。 电流慢慢往上调。 调到你可以感觉到故障点有温度为止。。

网友:
我这有个也是修好了  报价180客户半年没过来拿

网友:
哈哈,楼上的兄弟,客户觉得那东西垃圾不要了。

网友:
呵呵,山寨IPAD 这样的机器不知道买的时候多少钱

网友:
那天也修了个三星的这种玩意,不过人家装的是XP系统,1G的内存,不是这种山赛版的东西。

网友:
那样烧有没有危险呢,  还有电压1V,电流慢慢高,是要专门的工具吗

网友:
收他多少钱?

网友:
图片中的文字看不清哦,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