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开机锁一闪闪)不显示通病维修

楼主(2010-10-23):
开机无显示,开机锁闪5下,用可调电源电流在0.7A-0.86跳动,内存拔掉也是一样,各组电压都有,CPU电压0.81V,+VCC_CORE_NB电压是0.9V,原来的CPU是TMRM70DAM22GG我换成TMRM74DAM22GG也一样,南桥换过,北桥也换过,CPU座也焊过还是一样,还是不跑U,我从下手,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你还是先测试下CPUREST有没有

网友:
换换CPU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我有一台也一样的,搞好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
这机子北桥虚得多

网友:
自己把帖子顶起来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回复啊,自己顶下

网友:
换内存,有的是内存坏了!见过DDR3的内存坏了,无线灯和开关灯闪的!换全新的内存OK,亮屏!

网友:
闪的话还是从内存和内存与北桥的连接开始判断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不过内存,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修不好了,准备装起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
不要放弃 加焊CPU座啦

网友:
觉得这个些列的CPU座都比较虚啊。再试试吧。

网友:
期待你的号结果

网友:
煮座子吧,“煮煮更健康”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款这个机子,amd的,修了4个多月了,还是一闪一闪的的,跑0E,02,04这三个数码,来回循环跑!插不插内存都是一个样! 就差bios没换了,南北桥都换了,cpu座子也压了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电和信号都出来没?

网友:
是不是三合一的芯片那种 我也遇到了一台 没办法 换板了 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修好没有啊,等待好消息

网友:
我认为,要么就是CPU座,要么就是北桥。

网友:
路过楼主修好回复一下学点经验

网友:
可能是抓不到内存

网友:
很遗憾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像你这么搞 这机器还有救吗 南北 CPU全都被你干完啦

网友:
以不过内存来检修,这样少走点弯路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手上正好有个一样的问题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