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液晶 要插电20分钟后屏幕才显示!(电源外置)

楼主(2010-10-23):
如题:一台杂牌17液晶(应该属于自己组装),故障现象:电源是外置的,要插电在20分钟左右,屏幕才显示图像。换了一个外置电源还是不行,高压板也换掉了,故障依旧。请问这应该是哪儿有问题了?
结果下面写了,换了那个电解电容就OK了。谢谢大家啊!
电源

网友:
将驱动板中的次级电容更换掉在试机

网友:
看3。3V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要是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驱动板换了再说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供电屏供电的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大些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面的电容有没有鼓了,或者加焊一下驱动芯片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电容都没有问题的。驱动芯片也没有虚焊的地方。。。。。请大家再出个主意,我没有驱动板可能 代换的。所以这个先不选择的。

网友:
把5V的电容换掉后(原来的是10V,470UF,换成了16V,470UF)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换了应该会好。。。。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或者换个外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