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帮帮忙啊!

楼主(2010-10-23):
今天拆开一台液晶显示器,高压部分由一块很明显的烧焦,一个块子烧了,并且烧糊了,连型号都看不到了,只能看到旁边有一个Q203,问问各位大侠,这个块子是上面型号啊,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块子代替哦?(液晶是联想17寸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至少得把具体的型号发上来吧。大哥。

网友:
看不到型号也上传张图片吧。

网友:
longchun102
的帖子
这个是它在板子上面的编号,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呀找个图来对一下。

网友:
换高压板来得快。

网友:
它的型号是LXH-GJ15L4,各位有没有它的图纸啊,帮忙传一下啊,知道块子的型号也可以啊,谢谢了

网友:
longchun102
的帖子
换个高压条吧,修了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最好你发一张图上来。这里的高手不是神

网友:
干脆换个高压条把. 又快又省事.

网友:
直接换了,就是一体板成本也不会超五十,给他报高点,完活了。

网友:
换条差不多的高压条 看看

网友:
换高压条简单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