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1s 故障 一亮 过几分钟灭 又亮

楼主(2010-10-23):
LG w1941s 故障
今天接到这款显示器  查看板子没明显烧伤
故障开机几分钟 黑屏  看了十暗屏     过几十秒   又亮 就这样反复,电容都换了··

奇怪 的是一体板没的查到 是 ILPI-114
淘宝 也没得
上图看看  两小灯

网友:
请问楼主按键面板的开关都换试过了吗,将按键面板上的开关先换一下再说

网友:
LS的说是按键  我觉得不可能哦··明天换一下看看· ··谢谢你哈···

网友:
自己灭了又能亮,,所以不应当是保护,,也许是电源或按键,,

网友:
查看看控制高压的开关控制信号和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管是哪个啊··不好意思  真不晓得  新手

网友:
先得分清是电源造成暗屏还是灯管造成的,电源的查电源部分,按键等等,灯管就像楼上说的查开关信号或亮度控制信号

网友:
写写换了那些电容,有没有测试光管是否老化,暗屏时开关灯是否还是亮着蓝光,
换个高压线圈看看

网友:
等待答案中

网友:
把按键拨掉试一下。。。

网友:
把驱动主芯片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我明天试试在说

网友:
象是开关按键漏电或者开关电源部分工作不良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
把按键拨掉试一下。。。按键出现这种现象的比较多!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把按键拔了    情况还是一样啊 ···
我觉得可能是lS说的 查开关信号或亮度控制信号
我不知道是那个位子啊···

网友:
那你就用通用板来试下,,是屏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确定了,再说,个人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高压的问题···怎么入手啊··换哪里?

屏是好的···我看了是灯管灭了···  里面有图像
外接灯管还是一样    判断灯管没问题···奇怪啊 ··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高压板上有不有开机信号,如果有,那么请代换高压板。如果有,那么就要怀凝电源板和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些,这一亮一灭看到好几例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还没弄好唆,我在等答案呢